长线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二总线通讯,总线电压24V。 1000米1.5平方线缆。 单机功耗0.1W

1000米线后,挂到35个设备的时候,末端电压为13V左右,挂第36个的时候,末端电压迅速降到6V左右,而且前35个设备也都不正常了。

网友A:
1. 换粗线.验明为正牌产品,现在市场上很多是铝线,甚至两头铜线,中间铁线的都有.
2. 检查供电源功率,估计内阻较大,吃不起负载.

铜电阻率(20摄氏度)为0.0185欧姆.mm2/m,也就是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长度为1米的铜导线电阻是0.0185欧姆
R=电阻率*长度/平方数
1.5的10米电阻约为0.1233欧, 1000米12.23欧
2.5的10米电阻约为0.074欧
4的10米电阻约为0.046欧

网友B:
什么功耗那么高,电流多少?

楼主:
单个设备0.1W  用24V供电的话,耗流为5mA左右。CPU为cortex-m0,需要一直工作,无法sleep。

电源是从24V用DCDC转换成3.8V左右,再用LDO转成3.3V给板子供电。

现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增加1个设备,电压能从13V迅速掉到6V。

楼主:
因为板子上有ADC采样,怕DCDC的纹波影响采样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换粗线.验明为正牌产品,现在市场上很多是铝线,甚至两头铜线,中间铁线的都有.
2. 检查供电源功率,估计内 ...

1.现场施工,线缆和工人的水平都是不可控的。所以想测试一下极限的状态下带载数量。
2. 电源为24V 10A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现场施工,线缆和工人的水平都是不可控的。所以想测试一下极限的状态下带载数量。
2. 电源为24V 10A的 ...

1000米中间有接头吗?连接座螺丝上紧吗?这都是内阻增大的因素.

网友B:
功耗还是太高了吧,电压掉下来估计电流高了很多。多+一个设备+3v压降很正常。
以前做总线,单个设备200uA,挂200多个点,2.5mm^2的线,末端电压都掉到13v了

网友C:
我怀疑是第36个设备有问题,还有检查下电缆中间有没有断线,我就碰到过,在电源处接一个电流表观察电流。或者不接前面所有设备,计算出总电流后在末端接一个负载检查电线负载能力。如果末端都能带大负载,那说明设备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你的线细了,中途加个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还是太高了吧,电压掉下来估计电流高了很多。多+一个设备+3v压降很正常。
以前做总线,单个设备200uA, ...

是这样的。 35个设备的时候,总线电流在300mA左右。末端电压13V
挂第36个的时候,总线电路猛增到550mA,末端为6V。

看来只能想办法降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第36个设备有问题,还有检查下电缆中间有没有断线,我就碰到过,在电源处接一个电流表观察电流。或 ...

我试验过。肯定不是最后一个设备的问题。 随意挂35个,都能工作。到了36个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我现在纠结的时候这种带载能力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光屏实测的数据太没有说服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米中间有接头吗?连接座螺丝上紧吗?这都是内阻增大的因素.

200米一卷的线,一共5卷。肯定有节点电阻。所有我实测的电阻,1.5平方1000米已经到18欧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米一卷的线,一共5卷。肯定有节点电阻。所有我实测的电阻,1.5平方1000米已经到18欧姆了。 ...

你做个试验,1000米线,一头挂24v电源,另一一端挂个负载电阻,看电压跌落情况.
依照现状,18欧上有10v压降,你的回路电流已经有近600mA了.
我估计可能没考虑负载峰值电流.
换粗线吧,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35个设备的时候,总线电流在300mA左右。末端电压13V
挂第36个的时候,总线电路猛增到550mA, ...

当然要把功耗降下来了
按我理解,总线都是交替工作的,不需要实时运行
另外你1.5平线是不能保证线缆压降的。1000m我们都要求客户用2.5平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个试验,1000米线,一头挂24v电源,另一一端挂个负载电阻,看电压跌落情况.
依照现状,18欧上有10v压降,你 ...

多谢老T叔提醒。

我也一直怀疑是峰值电流的问题,导致电压跌落到一个DCDC无**常工作的电压。然后就挂在那里起不来了。

找设备测峰值电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把功耗降下来了
按我理解,总线都是交替工作的,不需要实时运行
另外你1.5平线是不能保证线缆压降的 ...

应用场景不一样。我们的场景是需要在10秒内把报警信息上报到主机。所以根本不敢睡。

楼主:
二姨家的屏蔽真稀奇。

无/法/正/常工作也打不出来?

可以打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根线是18Ω,那么两根电源线一共是36Ω,电源电压是24V,所以末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是(24V/2)^2/36 ...

请教一下,您公式里的U为什么是24/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根线是18Ω,那么两根电源线一共是36Ω,电源电压是24V,所以末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是(24V/2)^2/36 ...

牛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您公式里的U为什么是24/2?

改变负载电阻使输出功率最大的时候,线阻和负载(如果是纯阻性负载)上的压降恰好相等,分别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中学就学过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负载电阻使输出功率最大的时候,线阻和负载(如果是纯阻性负载)上的压降恰好相等,分别是电源电压的 ...

受教了。

网友F:
负载增加到一定程度,电压一旦跌落到电源输入要求的下限之下,电源将无**常工作,此时因电源停振导致功耗进一步加大,实属正常。换线吧,或者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G:
根据楼主所测量的电压电流数据,可能是铜线线芯太小引起的,也可能是某一设备电流太大引起的。应该这样计算线损电压,因为楼主测定是总电流,所以1000m两线总电阻约36欧,产生的压降是:35台设备时为0.3×36=10.8伏,剩下24-10.8=13.2伏,消耗功率为10.8×0.3=3.24W,忽略线阻的且每台设备电流一致那么每台设备可以分8.57ma左右电流,加第36台后升高200ma是不正常的,因此电源要大于3W,用2.5平方的线更压降可以减少好多。可以先不用铜线直接将36台设备接在一起验证。还有19楼的公式像是计算总线阻所消耗的功率,公式U²/R。计算产生的压降还要用到U=W/I=13.3,剩下的电压是24-13.3=10.7伏。

网友H:
应该是电源无法通过功率,35个300mA,平均1个不到10mA,第36个一下增加250mA,而且电压下降,说明电源无法提供功率。换大功率的电源,并且还要保证比较大的裕量。

楼主:
再次验证。

无**常工作,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楼主所测量的电压电流数据,可能是铜线线芯太小引起的,也可能是某一设备电流太大引起的。应该这样计算 ...

可以肯定是线缆引起的。如果不用线缆,可以挂到60多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使用的电源是24V 10A的,就算打五折,功率也是足够的。

所以还是19楼的高手提到的长线传输时末端最大功率的计算时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