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第一次用示波器,碰到了问题,求指导

楼主: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示波器, 我之前用示波器的时候
他都是自动的
抓实时的波的
就是一直有一条线,在那儿动,满屏以后,又重头再来
这样不是很方便,我抓I2C也看不到。
后来请教了一下,
呗我老大设置过了,,每次有跳动会自动抓
就是比如说抓I2C的波形,一开始屏幕上没啥的,我接上两个信号以后,一读取,屏幕上就自动出来波形了

这个是设置啥的,网上找了好多教程,都是从原理,电路上,可是我现在想要一些使用的教程,请求各位有什么地方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

附上示波器的图

网友A(2016-06-20):
有触发方式选择的,可以设置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等触发,看你的图应该是最右边的触发的菜单

网友B:
选择合适的触发方式即可

网友C:
百度示波器的”自动触发“和”正常触发“模式,一直动的叫”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