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ChipON MCU V2核RAM(0x70-0x7f), 在C中如何定义使用?

楼主(2016-06-20):
V2核的RAM空间(0x70-0x7f), 能不分页寻址,性能不错,想使用,通过 SFR 定义,无效,编译器内置了“**长城”,对 SFR关键词过滤,非 ChipON MCU SFR关键词, 一律枪 毙~~~

另,对其他RAM空间,能否将 变量 置于 指定地址?

网友A:
unsigned char __at(0x70)  x;
可以通过以上方式定义变量
但,工具链没有处理跨页BANK,会当普通BANK处理,BANKSEL不会少。

楼主:
谢谢~~~

实际上这种写法,我试过,但当时编译没通过~~~

现在摸出点经验了,删除源程序文件时,需同时删除 Release 文件夹中,自动生成的相关文件,否则出错。

楼主:
另,在C中,除了嵌入式汇编,直接汇编(程序比较长且复杂)能调用吗?

或者能否生成库,供其调用?

网友B:
可以的,有标准库的生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有标准库的生成方式。

请问哪里有使用文挡下载,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在C中,除了嵌入式汇编,直接汇编(程序比较长且复杂)能调用吗?

或者能否生成库,供其调用? ...

有兴趣看看新的板块  编程ide的c和汇编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