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控制电机转动位置与消除电机惯性误差

楼主(2016-06-20):
目前做一个电机位置控制时,遇到一个问题:

目的是直流电机转动一圈停止,电机起始位置与停止位置始终在同一位置

电机转动一圈后,编码器输出1000个电平跳变信号,当我读取到1000信号时,停止电路供电,但由于惯性,电机总是还会旋转一段距离,累计误差很大,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控制电机位置吗,如何解决电机惯性的问题

这里不对转速有任何要求,只要求位置精确

网友A:
驱动器不是有制动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不是有制动功能吗?

对电机速度没有要求 就没用调速的驱动器,你能推荐一些可以制动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A:
那你要做加减速算法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带霍尔的编码器控制的直流电机

网友C:
反馈控制啊 自动控制理论讲的都是这个 可惜大部分学了都忽略了

网友D:
用同步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控制会好点,闭环pid控制更好的

网友E:
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F(2016-08-03):
编码器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G:
加个限位杆,保证停得到位,启动时电磁铁打开限位。

网友H:
超多少把它记下来,下次减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超多少把它记下来,下次减掉

这也行么....

网友H:
这种直流电机不方便精确控制位置。
但是如果它有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可以让其他部件和它的位置精确同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直流电机不方便精确控制位置。
但是如果它有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可以让其他部件和它的位置精确同步 ...

我觉得可以把传感器的位置调整一下,调整到目标位置的前面,传感器发出限位信号之后,马上减速(然后再反向转动一段时间),当然这个要经过调试才能确定。而且机械必须要配合有那种半限位的卡槽,才可能用直流电机实现定位。

网友J:
可提前减速(再简单点提前断电利用惯性也行),到位置后制动(制动不一定非要机械刹车,短路电机绕组两端也行——这个属于能耗制动)。

网友K(2020-06-01):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