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教关于医疗设备电机热保护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6-06-20):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电机热保护一般有两种方式实现:热继电器保护、热敏电阻,均是通过电流变化引起温度变化从而触发保护来实现的。

网友B:
可以考虑加个过流保护

网友C:
这个真都没有见过的。

网友C:
热保护一般都应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