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写功率,怎么计算它的功率?

楼主(2016-06-20):
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写功率,怎么计算它的功率?选电源的时候要看各芯片的功率才好选电源,求大神赐教

网友A:
P=UI  懂吧

楼主:
这个知道,比如单片机每一个I/O口都是这么算然后叠加吗??

网友B:
芯片功率和外电路,频率,工艺有关。可以用稳压电源带一下,后设计。

楼主:
主要是没有稳压电源,需要对这些芯片的功率了解了才能选电源

网友C:
您好!
针对这种情况,主要还是需要看系统实际工作情况,因为只看芯片功率可能不准确;
最保险的办法是前端采用一个电源带动系统工作,输入串一个万用表,即可知道输入功率了,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D:
数据手册一般都有说明吧。

网友D:
实际测量一下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手册一般都有说明吧。

好多都没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测量一下功率看看。

那就是先得有电源,而我们是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