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热焊盘

楼主(2016-06-20):
随着器件的功耗增加, TI 的很多新的器件在封装中单独增加了大的热焊盘。
那么这个焊盘对布板有啥要求呢? 看看 TI 官方的介绍。

网友A:
热焊盘上面的过孔,为什么都采用小孔、密布的方式?一直不解。
我一般用几个0.7mm以上的大孔,手工焊接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焊盘上面的过孔,为什么都采用小孔、密布的方式?一直不解。
我一般用几个0.7mm以上的大孔,手工焊接比 ...

为了增加散热么?

网友A:
我觉得大孔散热好,
那么粗的锡柱子。
而且手工焊接的时候有手感,能保证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焊盘上面的过孔,为什么都采用小孔、密布的方式?一直不解。
我一般用几个0.7mm以上的大孔,手工焊接比 ...

散热讲的散热通路,也就是相连的散热面。
小孔,但孔的数量多,应该比你打孔, 但孔的数量数量少,散热路径要好吧。
当然, 如果孔里上锡了,还要另说。

网友C:
热焊盘主要是散热的要求的,这个在设计PCB中是要注意的。

网友D:
这个在设计PCB的时候必须考虑的。

网友E:
热焊盘指在大面积的接地(电)中,常用元器件的腿与其连接,对连接腿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的考虑,就电气性能而言,元件腿的焊盘与铜面满接为好,但对元件的焊接装配就存在一些不良隐患如:①焊接需要大功率加热器

楼主: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拆

网友F:
我觉得 TI 给出了一个规范指导把,并经过他们测试,是一个规范可靠的方案。

如果我们按他们的规范布置是比较可以靠的,如何自己能进行更好的优化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