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急求助:CS5171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6-06-20):
CS5171电路见图片。通5V电源后,电流持续增加,且芯片发烫的厉害,当电流增加到0.6A时,芯片会关断重开,然后循环。输出的电压分别是正负6V。求原因呀。我希望输出的是正负12V,且电路是按照手册上连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解答,是不是因为电容的耐压值选错了?还是因为什么?电路输出只有正负5V左右。

网友A:
看看 二极管是否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二极管是否焊反

看了,二极管按着原理图来的,没有焊反。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困扰了一天,都没有找到为什么

网友B:
D9,d11!!!

楼主:
D9,D11?反了吗?可是手册上画的就是这样的。见我刚上传的图片,如果有误,还麻烦你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上实物照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实物照片来看看

请看实物图,一张是正面照,一张是反面照。红色圈起来的地方就是CS5171的电路,以及PCB的正反面电路,你看看能看出什么端倪不?谢谢了。

楼主:
正面实物图,挨着二极管的就是L1

网友A:
电感 选型错误
此处应当是功率电感

网友A:
根据电流 来选
此处至少是CD32 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 来选
此处至少是CD32 的哪种

是因为电感选型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 来选
此处至少是CD32 的哪种

但是我的输出电压给运放供电,电流应该不是很大的。电容的耐压值够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电感选型的错误?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输出电压给运放供电,电流应该不是很大的。电容的耐压值够的是吧? ...

电感的问题 不做解释
自己查资料
只要电容耐压,
只能说一般不建议用钽电容,至于你的钽电容 电压选的多少  图太小 看不清

网友C:
有结果了没有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问题 不做解释
自己查资料
只要电容耐压,

谢谢了,刚刚不能回复,我的电容耐压值是16V的,然后又测了一下33uH的功率电感,(手头暂时没有15uH的电感)电流达到1.5A,芯片还是发烫的厉害,电压值还是正负5V左右。这是因为感值太高引起的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结果了没有啊?各位!!

还没有解决呢,解决的话一定上方法。你有什么看法没?

网友D:
SS引脚不要悬空

楼主:
this pin should be either tied high or left floating for normal operation.这是手册上说的,浮空是可以的,

楼主:
电感选错了,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在此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看了下   别处的  他说的是原理图的电容是22MF  还有耐压值最好选择50以上的  你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F(2017-06-22):
您好,我也在做一个CS5171     输入4-8伏,0.8-1.5A ,稳压输出5V 1A,也是按照图中原理图来弄,求指点,为什么输出电流只有0.8A,电感更换微33uH 11线径 ,输出电容加大之后,电流从400 上升到800,请问怎么调,降电流调到1A

网友G(2018-04-03):
后面二极管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刚刚不能回复,我的电容耐压值是16V的,然后又测了一下33uH的功率电感,(手头暂时没有15uH的电 ...

2个33uH的并联你试试减小一半,

网友H(2019-08-23):
最终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在这个电路上卡住了 +12V转±5V 无法正常输出

网友I(2020-02-22):
请问一下控制12V输出的那两个电阻必须要1.28K和10.72K吗,这两个型号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