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温度特性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2016-06-20):
温度高了是不是需要降频使用

网友A:
同样关心,测试过的大神说下.

网友B:
不管是那种芯片的,高温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都会做些温度补偿的措施的。

网友C:
这个受温度的影响是必然的,不过都有补偿方案的。

网友D:
一般用的朱单片机芯片的温度特性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E:
这个是可以满足设计的需要的。

网友F:
温度过高的话是需要降频使用的。

网友G:
温度高了是要在不影响整个系统程序运行下降低频率的还是可取的

网友G:
这样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的,连续高温的对设备的可靠性有致命的伤害的。

网友H:
什么温度特性

网友I:
指的是高温还是低温

网友A:
高温,比如105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