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大功率LED电路

楼主(2016-06-20):
各位好:
  有没有成熟的单片机驱动大功率LED的方案啊  ,看了一下,用图腾柱? 有没有成熟产品用过的小伙伴,功率30W左右

网友A:
有没有成熟的单片机直接驱动大功率LED的方案啊  , 有没有成熟产品用过的小伙伴,功率30W左右……

网友A:
楼上说的才叫问题

网友B:
单片机驱动 再大的功率都不是问题
楼主的问题 没说明白
你要做什么?手头有什么?

网友C:
MCU无法直接驱动,而现成的驱动芯片大把,去选择合适的就是。

网友D:
单片机驱动能力有限,应该需要关注是后级功放电路的设计才对吧

网友E:
后级加驱动电路。

网友F:
T叔的资料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