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4412开发板学习笔记-NFS服务器的搭建

楼主(2016-06-20):
转自iTOP-4412讨论群: http://www.topeetboard.com
先来介绍一下NFS
NFS Network File System的缩写,即网络文件系统。一种使用于分散式文件系统的协定,由Sun公司开发,于1984年向外公布。功能是通过网络让不同的机器、不同的操作系统能够彼此分享个别的数据,让应用程序在客户端通过网络访问位于服务器磁盘中的数据,是在类Unix系统间实现磁盘文件共享的一种方法。NFS 的基本原则是容许不同的客户端及服务端通过一组RPC分享相同的文件系统,它是独立于操作系统,容许不同硬件及操作系统的系统共同进行文件的分享。NFS在文件传送或信息传送过程中依赖于RPC协议。RPC,远程过程调用 (Remote Procedure Call) 是能使客户端执行其他系统中程序的一种机制。NFS本身是没有提供信息传输的协议和功能的,但NFS却能让我们通过网络进行资料的分享,这是因为NFS使用了一些其它的传输协议。而这些传输协议用到这个RPC功能的。可以说NFS本身就是使用RPC的一个程序。或者说NFS也是一个RPC SERVER。所以只要用到NFS的地方都要启动RPC服务,不论是NFS SERVER或者NFS CLIENT。这样SERVERCLIENT才能通过RPC来实现PROGRAM PORT的对应。可以这么理解RPCNFS的关系:NFS是一个文件系统,而RPC是负责负责信息的传输。
NFS分服务器和客户机,当使用远端文件时只要用mount命令就可把远端NFS服务器上的文件系统挂载在本地文件系统之下,操作远程文件与操作本地文件没有不同。NFS服务器所共享文件或目录记录在/etc/exports文件中。
       嵌入式Linux开发中,会经常使用NFS,目标系统通常作为NFS客户机使用,Linux主机作为NFS服务器。在目标系统上通过NFS,将服务器的NFS共享目录挂载到本地,可以直接运行服务器上的文件。在调试系统驱动模块以及应用程序,NFS都是十分必要的,并且Linux还支持NFS根文件系统,能直接从远程NFS root启动系统,这对嵌入式Linux根文件系统裁剪和集成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接下来说说如何搭建NFS服务器
1、安装nfs服务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接下来需要配置/etc/exports,使用 vi 命令打开/etc/exports在其中增加NFS服务器目录一个NFS服务器可以共享多个NFS目录,在/etc/exports文件中,每个目录的设置独占一行,编写格式如下:
                        NFS共享目录路径    客户机IP或者名称(参数1,参数2,...,参数n)
参数
说明
ro
只读访问
rw
读写访问
sync
所有数据在请求时写入共享
async
nfs在写入数据前可以响应请求
secure
nfs通过1024以下的安全TCP/IP端口发送
insecure
nfs通过1024以上的端口发送
wdelay
如果多个用户要写入nfs目录,则归组写入(默认)
no_wdelay
如果多个用户要写入nfs目录,则立即写入,当使用async时,无需此设置
hide
nfs共享目录中不共享其子目录
no_hide
共享nfs目录的子目录
subtree_check
如果共享/usr/bin之类的子目录时,强制nfs检查父目录的权限(默认)
no_subtree_check
不检查父目录权限
all_squash
共享文件的UIDGID映射匿名用户anonymous,适合公用目录
no_all_squash
保留共享文件的UIDGID(默认)
root_squash
root用户的所有请求映射成如anonymous用户一样的权限(默认)
no_root_squash
root用户具有根目录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
anonuid=xxx
指定nfs服务器/etc/passwd文件中匿名用户的UID
anongid=xxx
指定nfs服务器/etc/passwd文件中匿名用户的GID
例如可写成/home/topeet/linux/ *(rw,sync,no_root_squash),*表示允许所有网络段访问,如果只允许指定的网段访问可更改为192.168.1.*
3、启动nfs服务
重启 portmap 服务,输入/etc/init.d/portmap restartservice portmap start) 命令,nfs是一个RPC程序,使用它前,需要映射好端口,通过portmap设定
重启 nfs 服务,输入/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命令
4、测试nfs服务
mount -t nfs localhost: /home/topeet/minilinux/system /mnt
-t nfs:指定格式为nfs
localhost: /home/topeet/minilinux/system服务器地址+共享的目录
/mnt 本机的目录
使用df -l即可查看是否挂载成功
5、几个常见问题
1)服务端和客户端都需要开启portmap服务。RCPnfs mountumount时通信的方式。
2)假如客户端portmap没有启动,mount时,会非常慢,最终会失败。umount时,即使本地的portmap是关闭的,也能umount成功。 www.2cto.com
3)挂载完成后,服务端的portmap停止后,nfs仍然工作正常,但是umout财会提示: not found / mounted or server not reachable。重启服务器的portmap也无济于事。
4)假如服务端的portmap重启了,那么nfs也要跟着重启,否则nfs工作仍然是不正常的。
5)假如服务端nfs关闭(IP是通的),这时客户端会无法umount,这时使用umount -f /nfs一般能成功,当服务端死机时,umount -f /nfs 有可能会失败,这时可以使用 umount -l /nfs .
几个建议:
1)使用NFS,就要使用portmapNFS严重依赖于portmap,所以不要试图去停止它(portmap)
2)当不能umount /nfs 分区时,试着使用umount -f /nfs,一般都能成功。
3)umount -f /nfs不能umount时,可以试试umount -l /nfs. umount -l是最终级的um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