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
电容焊下来 再焊上去 板子电流就正常了

楼主(2016-06-20):
各们大神,请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原因

板子电流不正常  确定一颗电容有问题,把此电容焊下来,发现板子电流正常了,又把此电容焊上去,发现板子电流仍然正常。请问大神们 这到底是料问题 还是板子问题?我整糊涂了

网友A:
焊油漏电,烫上烫下一折腾,挥发了就不漏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油漏电,烫上烫下一折腾,挥发了就不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漏电,烫上烫下一折腾,挥发了就不漏电了.

T叔 你说的是焊锡么?焊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漏电,烫上烫下一折腾,挥发了就不漏电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测试都没有问题,上电放了两天,发现板子电流又不正常了,还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有的电容重新焊,板子电流正常了,有的电容焊下来,再焊上去还是不行 (这部分就是电容已经出问题了,只有焊下来,板子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 你说的是焊锡么?焊油是什么

助焊剂,有中性,酸性.
后者好焊,但漏电,用后需清洗.
小信号放大常有遇到,一般不用烫下来,用95%酒精刷几遍就为了.

楼主:
啥意思,有碰到过这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有中性,酸性.
后者好焊,但漏电,用后需清洗.

机贴也需助焊剂?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整个板子 为什么其他器件没问题,偏偏这个器件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贴也需助焊剂?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整个板子 为什么其他器件没问题,偏偏这个器件有问题呢? ...

哈哈,打工妹打了个喷涕,正好碰着了.

机贴偶然也会有清洗不周情况发生.机率很小,说明泥运道高,赶紧去买张彩票,大奖在等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打工妹打了个喷涕,正好碰着了.

机贴偶然也会有清洗不周情况发生.机率很小,说明泥运道高,赶紧去买张 ...

T 叔 看我上一个问题  就是放置一段时间  才出现问题 是怎么回事  也和这个焊油有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 叔 看我上一个问题  就是放置一段时间  才出现问题 是怎么回事  也和这个焊油有关系么 ...

既然器件没问题,那肯定是板子有问题.
有些助焊剂没清洗干净,干了会一层白茫茫的东西,受潮后就会绝缘变差漏混电.
量大的话,去弄台超声波清洗机再洗一次,省得一个个找毛病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器件没问题,那肯定是板子有问题.
有些助焊剂没清洗干净,干了会一层白茫茫的东西,受潮后就会绝缘变差 ...

您指的板子的问题 也是因助焊剂而导致的问题 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器件没问题,那肯定是板子有问题.
有些助焊剂没清洗干净,干了会一层白茫茫的东西,受潮后就会绝缘变差 ...

如果是中性助焊剂  也会有类似问题发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中性助焊剂  也会有类似问题发生么

中性焊油使用久了也会脏的.
有微电流的板子建议先清洗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板子的问题 也是因助焊剂而导致的问题 是么

是的,即使是贴片厂清洗了,也会因管理不善,清洗剂旧了而引起漏电,不过机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即使是贴片厂清洗了,也会因管理不善,清洗剂旧了而引起漏电,不过机率很小. ...

刚刚工厂给我反馈说  他们没用助焊剂  用的是锡膏  还说 没有中性和酸性之说   我也是无语争辩了

楼主:
器件受潮了?还是板了受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器件受潮了?还是板了受潮了?

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工厂给我反馈说  他们没用助焊剂  用的是锡膏  还说 没有中性和酸性之说   我也是无语争辩了 ...

漏电板子不多的话,找厂子也没用.纯属偶然,自已清洗一下就行了.多的话退回厂里让他们处理.

焊锡膏同义词 锡膏一般指焊锡膏 也叫锡膏,英文名solder paste,灰色膏体。焊锡膏是伴随着SMT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焊接材料,是由焊锡粉、助焊剂以及其它的表面活性剂、触变剂等加以混合,形成的膏状混合物。主要用于SMT行业PCB表面电阻、电容、IC等电子元器件的焊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Tbca6xhDXyyf0hyVanJSlIrf1aOAJ2BBpgl7Yx_ZWb4PYvSevyfmtg80aBs3Joj2j1aEGou_0w5w6pBMys7e4xEiKAoQfjmsETsCEUobr3bsHcgAh6Gk6d_THmBLLLaylmp5tBAnTjzaUE3fEpADVX75g0JaavKIwb_IVsy0zfa

网友D:
板子照片发来看看
标注哪个器件

网友E:
助焊剂有电阻但影响不至于那么大,标准生产应该是不会额外加助焊剂,PCB焊接应该只用中性,我也不好买酸性助焊剂了,这东西有腐蚀性,一般焊接不会用。不排除你的电容下面因为生产而熔结了锡膜短路了,你拆下装上后短路的锡没有了。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d=104264&extra=
比如这个帖子里面的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板子不多的话,找厂子也没用.纯属偶然,自已清洗一下就行了.多的话退回厂里让他们处理.

漏电很多 , 现在无法确定是不是工厂贴装问题引起的 , 我们也拿不出证据。
关键是 ,板子本来测试的OK。放置两天后,发现问题,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怎么一开始测试不出来呢?一上电,放两天就测试出来了? 我觉得您说的可能性很大,焊油短路,上电击穿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焊剂有电阻但影响不至于那么大,标准生产应该是不会额外加助焊剂,PCB焊接应该只用中性,我也不好买酸性 ...

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测试全部通过,装壳后(也上了电池),放了两天,再测,发现有的都开不了机了,测电池已经没电了,再测板子,电流非常大(本来之前测试都没有问题,都是正常的)。找问题,发现就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把电容拿下来好了。电容测试已成低阻抗状态。可是为什么之前测试没有测试出来呢?
这个设计 也应用在上一代产品上,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测试全部通过,装壳后(也上了电池),放了两天,再测,发现有的都开不了机了,测 ...

你的是什么电容。确定不是品质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电容。确定不是品质问题?

用错电容了吧,滤波,小信号埸合的,建议用的好的,NPO材质的。

网友G:
常用松香

网友H:
电容问题吧,现在的陶瓷电容也有这毛病的

网友I:
是贴片陶瓷电容吗?这种电容不能摔,否则会漏电。而且,一加热就好,一受潮就坏~

网友J:
都是很好的经验,换电容,洗板

网友K:
还是松香比较可靠,焊油真的很危险

网友L:
是什么电容?贴片瓷片电容嘛?电路里具体起什么作用?有一种材料(忘了具体叫什么了)的瓷片电容,容值衰减很快,但一加热容值就又恢复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加热前后的容值有没有明显变化。

网友M:
真学习了 老T叔还是牛

网友N:
so u de su ne…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一直不明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电容。确定不是品质问题?

村田的  1uF,X5R,±10%,16V   还有一个100nF 与它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问题吧,现在的陶瓷电容也有这毛病的

如果是电容问题  整盘检查  并没有不良品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贴片陶瓷电容吗?这种电容不能摔,否则会漏电。而且,一加热就好,一受潮就坏~ ...

是的 ,不能摔?村田的也是这样么?这个故障以前还真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是很好的经验,换电容,洗板

问了一下工厂  根本就没有洗 板 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松香比较可靠,焊油真的很危险

为什么这么说?您之前也遇到过焊油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什么电容?贴片瓷片电容嘛?电路里具体起什么作用?有一种材料(忘了具体叫什么了)的瓷片电容,容值衰减 ...

容值变化小 主要是阻抗变化大   坏的时候  成低阻抗   所以导致整板电流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so u de su ne…之前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一直不明就里

你也是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找到原因?

网友L:
引用 楼主:
容值变化小 主要是阻抗变化大   坏的时候  成低阻抗   所以导致整板电流变大了   ...

那就不是我说的那个问题了

网友O:
没有电路不好分析,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下工厂  根本就没有洗 板 工序

怎么可能不洗板,怎么也要洗板的吧,如果工厂没有洗板的话,十有**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Q:
只能说是焊接的功夫不到家,第一次一定是哪短了,我觉得是碰到电容壁了

网友R:
原来一直是以为表贴电容受潮了,焊下再焊上把电容内的潮气给烘出来,板子就好了。最多时能接近20%,时好时坏。“助焊剂漏电,用酒精擦”学习了。

网友S:
不知道哦······

网友T:
器件内部不良或助焊剂、受潮等问题。

网友U:
很明显的器件受潮的表现,特别是片容。

网友V(2017-06-15):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原因啊?

网友W:
如果是电解的话,看我之前发过的帖子,电容保存不当造成的,用热风枪加热电容就OK了,再不行就放在烘箱里70°烘烤3.5H。

网友X:
电容坏了,烫一下可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