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助,IMX6Q SD卡启动问题

楼主(2016-06-20):
第一个问题:从SD卡启动uboot时,执行mmc dev可以检测到SD卡:
                 swith to partio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为了后面启动内核,需要修改env并保存,执行saveenv时却会报错(似乎又检测不到SD卡了……):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MMC: no card present
                 !MMC init failed
         具体请见附图1,现在不知道应该修改uboot的什么地方。。。。

第二个问题:如果不保存环境变量直接boot,可直接启动kernel,但是中间卡住了。。。。网上说是因为SD卡被写保护了
         具体请见附图2和3,想知道如何才能解除写保护QAQ,求大神解惑,感谢!

楼主:
QAQ自己顶,板子是实验室参照mx6sabresd板做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自己修改解决了。。。但是第二个问题:kernel启动时卡住的问题仍然存在,继续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自己修改解决了。。。但是第二个问题:kernel启动时卡住的问题仍然存在,继续求解答。。。 ...

不知道你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呢?

把mx6sabresd.c中SD卡的cd端修改了一下,改成了板上实际使用的GPIO

网友B:
你的SD卡根目录的文件系统做的确定正确吗?还有你的uboot参数print一下贴上来看看。应该是挂载文件系统时出错了,内核应该启动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mx6sabresd.c中SD卡的cd端修改了一下,改成了板上实际使用的GPIO

嗯,我这边也已经解决了。

主要问题出在,env保存的位置配置错误。
修改了CONFIG_SYS_MMC_ENV_D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