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433MHZ无线接收解码

楼主(2016-06-20):
请教下:
    433无线解码程序,如何写距离会远点呢,是要学习的;
同样的硬件,同块线路板,我用专门的解码芯片,距离有60米;
但用自己写的程序去解码,距离只有30米:用的是HT48R063B片子,内部晶振,C语言
我的思路是:判断到同步码后,后面地址的宽度判断就很松了,但距离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A:
好像单片机电路会对无线接收电路有一定的干扰,这样就降低了接收距离,或者你在大于30米的地方测试一下无线模块的输出信号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再根据这个,优化编码咯,再简单粗暴一点,买功率大,质量好的无线模块

网友B:
LS说的MCU对RF接收电路的干扰是一个原因,会导致接收灵敏度下降,这需要布局布线解决。
另外,MCU程序,最好对输入的脉冲信号进行滤波,滤除偶尔的窄脉冲。这个滤波算法判断程序也是比较讲究的。

网友C:
不检测同步头,直接收码,误差上下各放个50%再试试看,还有编码格式也要注意,单片机频率不高的话,适当加长每一位的长度

网友D:
MCU那点能量要干扰无线电很难,你接收机解调出来是数据+时钟么?导言怎么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CU那点能量要干扰无线电很难,你接收机解调出来是数据+时钟么?导言怎么检测的? ...

MCU这点能量,干扰接收机足够了。
不同MCU的干扰强度差别很大,合泰的内置RC的还好。

楼主:
我检测的是同步码头加后面的24位地址;
码头检测:检测到低,就开定时,然后一直检测,直到高电平结束,那码头就结束,再算宽度;我感觉这效率太低!
我准备背视波器去量量:比如在60米处的位置,看看收到的信号是如何的?
如3楼说的,我怀疑信号依旧收到,但中间出现了窄脉冲的杂波;

网友D:
亲,做过8年微功率无线模块的告诉你,别在MCU干扰上找了。

网友E:
有频谱仪就好办,可以看看接收端信号的强度。来排查是干扰还是布局布线引起的

楼主:
请NE5532 老师指点下,谢谢!
用硬件解码,距离好的;用了单片机,就不行;
昨天背着示波器去量,在距离远的地方:
当数据脚与IO口相连,就收不到信号了;
断开数据脚与IO口的连接,就可收到有用的信号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F:
亲,做过8年微功率无线模块的告诉你,别在MCU干扰上找了。
------------------------------------------------------------------

亲,你在误导别人,MCU的确有干扰,有的干扰大,有的干扰小,并不是所有MCU都适合做遥控解调,把板子靠近频谱仪天线就可看到

楼主:
请指教下用频谱仪如何检测线路板的干扰信号?线路板能电后靠近频谱仪天线,就可看出了吗?谢谢!
我明天试试看!
另外,哪类单片机更适合做遥控解码呢?请吱个声,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网友F:
看MCU的工作频率和接收板的频率相差多少,433M的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了

楼主:
今天用频普仪试了下,没啥用:频普仪带宽是0.01M-500M,线路板靠近,没反应;
楼上,单片机用内部4M;接收板的频率如何看呢?
我估计找对了单片机,距离会变远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指教下用频谱仪如何检测线路板的干扰信号?线路板能电后靠近频谱仪天线,就可看出了吗?谢谢!
我明天试试看! ...

频谱仪测不了这个,即使怀疑有干扰,应该测“接收灵敏度”。这个要用向量信号源的误码率测试选件来做。除非你确实发现灵敏度受到影响,再找MCU的问题。

如果没有向量源,建议通过芯片的RSSI来测,在没有发射信号的情况下,看MCU和硬件解码下读到的RSSI值是否有变化。

网友D:
我用STM8,十几兆的频率都没有影响到无线通讯。还有设备上,48M的Cortex M3都没有说灵敏度受影响。

网友H:
Rank: 9Rank: 9Rank: 9

终身成就奖章坚毅之洋流十世金身技术领袖奖章

查看个人网站查看详细资料

5万
积分

关注TA
发消息
.
专家等级:

结帖率:97%

打赏:0.00

受赏:18.00

Rank: 9Rank: 9Rank: 9

终身成就奖章坚毅之洋流十世金身技术领袖奖章

查看个人网站查看详细资料

17楼

网友F:
我用STM8,十几兆的频率都没有影响到无线通讯。还有设备上,48M的Cortex M3都没有说灵敏度受影响。
----------------------------

你没遇见过不等于不存在!

网友D:
对,但是可能性很小,找问题要从可能性大的方向找起,我一开始就建议他测灵敏度了,这个才是到底有没有问题的表征。

网友I:
去年用XC4366L/XC4388做一个遥控器方案,接收端的CPU用的PIC12F1501,当时也是调发射距离调了很长时间,后来发现主要的问题:
1, MCU通过中断方式接收起始信号,我们的板上还有另外一个中断,是检测交流过零信号的,这两个外部IO口中断有一定的概率互相干扰,导致软件丢失遥控信号.后来修改了软件,在遥控接收阶段强制屏蔽交流过零中断,解决了软件丢码的问题;
2, XC4366L/XC4388有一个有效的接收/发送窗口,发射的代码的时间长度不能超过这个窗口,如果发送的数据比较多,需要将数据拆解封装成较短的数据包,然后分多次将各数据包发送出去.
3, 发送/接收端天线的匹配,这个需要通过频谱分析仪来测量了.

网友J(2021-07-26):
主要是距离远了后,接收波形发生了变化,可以通过放大误差来改善,不过作用有限

网友F(2016-06-22):
有哪个MCU适合做吗

网友K(2023-05-25):
楼主有没有用网络分析仪看看你的天线参数是否做到最优?辐射/传导参数?我们用辉芒普通的8脚MCU加一个发射芯片,做的发射方案都非常稳定!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NE5532 老师指点下,谢谢!
用硬件解码,距离好的;用了单片机,就不行;
昨天背着示波器去量,在距离远的 ...

就像你说的,数据脚单独就有信号,幅度多大?和IO相连就没信号了,可以在数据脚和IO口之间插入一级缓冲试试,如4069之类的反相器。

网友M(2023-07-27):
引用 网友I:
去年用XC4366L/XC4388做一个遥控器方案,接收端的CPU用的PIC12F1501,当时也是调发射距离调了很长时间,后来发 ...

请问一下,为什么433发射芯片规格书都没有写协议的?那我怎么知道发送了什么?(发射不带单片机)

网友N:
433发射芯片控制433M信号通和断,需要编解码芯片配套,mcu可代替编解码芯片。

网友O(2023-12-17):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为什么433发射芯片规格书都没有写协议的?那我怎么知道发送了什么?(发射不带单片机) ...

你什么不需要知道,发射芯片替你处理了射频的工作了。你只需要发射高低电平就可以了,接收也是接收同样的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