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读编码器用外部中断读好还是PWM的捕获好???

楼主(2016-06-20):
M451读编码器用外部中断读好还是PWM的捕获好???

网友A:
中断读吧,一般都是中断。

网友A:
楼主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说是就是格雷码的转换问题,楼主直接可以通过中断啊,比如P0端口连接这个编码器,那么定义P0端口的中断为处理编码器中断,就行了,只要P0发生变化就中断。。。

网友A:
另外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实现,定时扫描编码器的端口。

楼主:
就怕中断速度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