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ADC 问题!!

楼主:
972的板子有自带AD转换模块,自己想写个小程序测试下单一通道的转换,但是初次接触无从下手。下面图片是资料写的测试程序,但是头文件都没有,调试不出来。,请大家帮帮忙指导下!

来自 2楼

楼主(2016-08-02):
   很早提的问题了,看到还没结贴,自己过来把这个空白给填上吧。
首先,这是NUC972的板子,它有8路ADC,现在要一路一路的分离出来作为单一通道来用。自带内核中没有单一通道的节点,要自己去注册添加实现open  read函数。
    在内核目录linux-3.10.x/drivers/input/nuvoton/nuc970adc.c ,在结构体 struct nuc970_adc{}中添加 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power_supply bat; 要使用到一路就添加一个新的结构体成员(名称自取);
   接下来是注册; 注册的话是在static int nuc970adc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这函数中增加
    #ifdef CONFIG_BATTREY_NUC970ADCA
    nuc970_adc->used_state = (1<<4);
    nuc970_adc->bat1.name = "NUC970 Battery(ADC1)"; //j节点名称
    nuc970_adc->bat1.type = POWER_SUPPLY_TYPE_BATTERY;
    nuc970_adc->bat1.properties = nuc970adc_battery_props;
    nuc970_adc->bat1.num_properties = ARRAY_SIZE(nuc970adc_battery_props);
    nuc970_adc->bat1.get_property = nuc970adc_battery_get_property_AD1;//回调函数(关键是这个)
    if ( power_supply_register(nuc970_adc->dev1, &nuc970_adc->bat1)) {
        printk("----------------------------------------------------power failed\n");
        goto fail5;
    }
#endif
ifdef 后的选项要在对应的Kconfig中添加,并在内核配置时选中,

   注册完了,就开始编写自己的回调函数;源码中回调函数有个可参考的例子static int nuc970adc_battery_get_property(),可以复制过来 ,然后修改通道(根据上面我发的图中,找到通道的配置位置),
   最后重新编译内核,运行,在/sys/class/power_supply/中就可以找到节点,并可以程序打开读写!

   大概描述下,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大神指出,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留言,我会尽我所能!

网友A(点评):
我做一个大胆猜测: LZ是不是在安米科技公司?

网友B(2016-06-21):
在哪儿买的?找人家要例程啊。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881444-1-13.html
从此贴里找那个群,然后加入问问有没有

网友C:
毫无了解的,楼主怎么想起来买这个系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那个群我也加了 没人回应,例程并没有直接的检测的,哎真是郁闷! ...

找老板要,不给去追加差评

网友D:
必须要有头文件啊,你要先找到头文件。

网友D:
http://pan.baidu.com/s/1jHsrSr0
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有个人发的这个芯片相关的帖子,给的资源下载。

网友E:
如果没有头文件,那真是你写什么代码都不行。

网友E:
建议楼主以后买开发板一定要先准备好资料,心里有底了再买。

网友F:
nuc972 有non-os的bsp包,里面有adc例程

网友G(2016-11-09):
引用 楼主:
很早提的问题了,看到还没结贴,自己过来把这个空白给填上吧。
首先,这是NUC972的板子,它有8路ADC, ...

您好,您能把您编译的内核分享一下吗?我的邮箱3236472679@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F:
nuc972 有non-os的bsp包,里面有adc例程

有吗?这个资料哪儿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您好,您能把您编译的内核分享一下吗?我的邮箱

BSP 你有吗,分享一下啊,网上找不见。

网友G:
你好,我现在也要测ADC的通道,初学,希望您多多帮助。您能把您做的ADC的测试程序发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QQ邮箱:3236472679@qq.com

网友G(2017-01-12):
引用 楼主:
很早提的问题了,看到还没结贴,自己过来把这个空白给填上吧。
首先,这是NUC972的板子,它有8路ADC, ...

我想要那个回调函数,写了好久总是不对,不知道通道怎么配置,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