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各位大侠,请问三极管Noise Voltage如何理解?在...

楼主(2016-06-20):
本意是想找颗料替代2SA970,其中它的噪声参数用NF(噪声因素)表示:

然后,我找了仙童的一颗料,发现它的噪声参数确实用NV表示:

对于“NF”我还可以理解,很多资料都有介绍,但是对于这个“NV”我就完全傻眼了,相关资料也找不到,只要求助各位论坛大神了!!!!!

网友A:
我记得隔壁坛好像有人给过一个这种单位的换算方法,但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隔壁坛好像有人给过一个这种单位的换算方法,但没搜到。

你好 请问“隔壁论坛”指得是???

网友B:
运放中也有这个参数,是不是两者的定义一样呢?选择三极管的时候,一般不看这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