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电路中VCC是否会变高?

楼主(2016-06-20):
哪位大师告诉我,当VCC_SW受到其他电路的影响变高时,VCC会变高吗?

网友A:
R121=0R,vcc与vcc_sw是直通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1=0R,vcc与vcc_sw是直通的拉

那个0欧的电阻没有焊接,不好意思,忘了提了

楼主:
RE: 求高手指教,电路中VCC是否会变高?电路中的0Ω电阻没有焊接

电路中的0Ω电阻没有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0欧的电阻没有焊接,不好意思,忘了提了

那就没关系了,除非Q106短路了,哈哈,意外概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关系了,除非Q106短路了,哈哈,意外概率很小.

就是三极管输出端的电压不会影响到输入端?
谢谢大师指教啊

网友B:
理论上是断开的,但是实际应用中好像VCC_SW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断开的,但是实际应用中好像VCC_SW会被拉低

实际中电机堵转时,使得vcc_sw有1V左右的上偏,MCU烧毁了,检查MCU是电源脚烧了,怀疑是从这里把vcc拉高了

网友C:
如果VCC与SW端没有其它电气连接通路,那只要Q106完好就无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中电机堵转时,使得vcc_sw有1V左右的上偏,MCU烧毁了,检查MCU是电源脚烧了,怀疑是从这里把vcc拉高 ...

你最好提供完整的相关电路,并说清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