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与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运放,接成反相放大 -5倍, 和  同相放大 +5 倍 。得到的带宽 不一样!
         反相放大 获得带宽 更大。 datasheet里面 给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更多信息。
假设,同向与反向电路的Rf/Re一样,则放大倍数相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多信息。
假设,同向与反向电路的Rf/Re一样,则放大倍数相差1.

现在都是5倍放大,只是 同相和反相的区别。

反相的情况 1+ rf/re =6
同相的情况 1+ rf/re =5

带宽=GBP/(1+ rf/re)   , 结论应该是 反相的结构 带宽小!

但datasheet里显示 反相 带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更多信息。
假设,同向与反向电路的Rf/Re一样,则放大倍数相差1.

你可以看下手册

LMH6628QML
反相5倍 带宽 达到80M ,但同相5倍,30M带宽

网友B:
理论上的是一样的,不同的TOP导致不同的阻值的,分布电容起的作用不一样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下手册

LMH6628QML

高速 的OP不同的布线方式起的作用更大。

网友B:
用音频级用的OP5534试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的是一样的,不同的TOP导致不同的阻值的,分布电容起的作用不一样而已。 ...

TOP 是啥意思?

理论上,反相放大5倍的 带宽要小于 同相放大5倍 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 的OP不同的布线方式起的作用更大。

这个带宽不是我电路测的,是LMH6628手册里给的。

TI公司 做的电路, 不至于 带宽从80M降至30M吧

网友C:
to LZ:

正和反相比例放大器在此最大的差异是运放输入的共模信号完全不同!

这或许就是你所要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正和反相比例放大器在此最大的差异是运放输入的共模信号完全不同!

“正和反相比例放大器在此最大的差异是运放输入的共模信号完全不同”
这句话,我是听过。但只理解了表面意思。

如何和前面说的 带宽 不一致(相差很大)对应上呢?

还请HWM大师,详细说说啊。 还有,“反相比同相放大 优点之一,带宽更大” 这句结论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和反相比例放大器在此最大的差异是运放输入的共模信号完全不同”
这句话,我是听过。但只理解了表面 ...

在正相比例放大器组态下,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承接着与信号幅度几乎一致的共模输入信号。低频下可能没什么关系,但到了高频可能就会拖累带宽了。或许这就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正相比例放大器组态下,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承接着与信号幅度几乎一致的共模输入信号。低频下可能没什么关 ...

LMH6628 手册 中 测试 信号 输入 才40mvpp ,输出 200mvpp

也不算什么太大的信号。 但非要反相和正相 比较,可能确实是 大师 说的这种原因。

看来 反相 比 同相 优点 多很多。

网友D:
“运放,接成反相放大 -5倍, 和  同相放大 +5 倍 。得到的带宽 不一样!” —————— 这个结论不成立!

网友E:
好专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接成反相放大 -5倍, 和  同相放大 +5 倍 。得到的带宽 不一样!” —————— 这个结论不成立! ...

现在都是5倍放大,只是 同相和反相的区别。

反相的情况 1+ rf/re =6
同相的情况 1+ rf/re =5

带宽=GBP/(1+ rf/re)   , 结论应该是 反相的结构 带宽小!

但datasheet里显示 反相 带宽更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5倍放大,只是 同相和反相的区别。

反相的情况 1+ rf/re =6

这只是针对LMH6628的datasheet里显示 反相 带宽更大。不具有普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是针对LMH6628的datasheet里显示 反相 带宽更大。不具有普遍性。

您的意思是 : 还是基本遵循增益带宽积的规律呗?  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倍数相同的话,带宽也基本相同。

LMH6628 是 个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 还是基本遵循增益带宽积的规律呗?  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倍数相同的话,带宽也基本相同 ...

对。 多数运放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倍数相同的话,带宽也基本相同。少数运放,比如LMH6628是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 多数运放不管同相还是反相,放大倍数相同的话,带宽也基本相同。少数运放,比如LMH6628是例外。 ...

问题是为什么6628例外呢?6628自身内部结构特殊?
TI 有个人答复是
“亲;同相放大时,匹配网络有衰减效应。而反向放大的匹配网络是放大器输入阻抗的一部分或全部,没有衰减效应。”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反相放大比同相放大 可以获得更大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