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这个电路的问题,充电时候7808特别烫,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6-20):
帮分析下这个电路的问题,充电时候7808特别烫,该怎么处理,我给6V4AH的铅酸电池充电

网友A:
线性稳压,功耗基本等于压差乘与输出电流
自己去算温升

网友B:
6V电池会把7808输出钳位在6伏到7伏左右,剩下的电压全加在7808身上,不发热才怪。可以在7808输出串两只整流二极管分压的

网友C:
降低7808的输入电压可以降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