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下使用硬件RTC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CPU采用了STM32L151C8T6,外接32768Hz晶体LSE, 和8Mhz的HSE,HSE作为时钟工作正常,现在想使用硬件RTC,参考STM32L1xx_StdPeriph_Lib_V1.3.1的例子中提供的初始化代码,运行时却不正常,代码如下: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Domain */
  PWR_RTCAccessCmd(ENABLE);

  /* Check if the StandBy flag is set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SB)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PWR_ClearFlag(PWR_FLAG_SB);

    /* Turn on LED2 */
    //STM_EVAL_LEDOn(LED2);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No need to configure the RTC as the RTC config(clock source, enable,
       prescaler,...) are kept after wake-up from STANDBY */
  }
  else
  {
    /* RTC Configuration ******************************************************/
    /* Reset RTC Domain */
    RCC_RTCResetCmd(ENABLE);
    RCC_RTCResetCmd(DISABLE);

    /* Enable the LSE OSC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Set the RTC time base to 1s */
    RTC_InitStructure.RTC_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_InitStructure.RTC_AsynchPrediv = 0x7F;
    RTC_InitStructure.RTC_SynchPrediv = 0x00FF;
    RTC_Init(&RTC_InitStructure);

    /* Set the time to 01h 00mn 00s AM */
    RTC_TimeStructure.RTC_H12     = RTC_H12_AM;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 0x01;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 0x00;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 0x00;
    RTC_SetTime(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ure);
  }

  /* Clear RTC Alarm A flag */
  RTC_ClearFlag(RTC_FLAG_ALRAF);
}

void SysTickConfig(void)
{
  /* SysTick interrupt each 250 ms with SysTick Clock equal to 4MHz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8) / 4))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Select AHB clock(HCLK) divided by 8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Set SysTick Preemption Priority to 1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4);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PWR_WakeUpPinCmd(PWR_WakeUpPin_1, ENABLE);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250 ms */
          SysTickConfig();

          while (1)
          {
          }
}

程序运行死在了RCC_Configuration,断点跟踪发现死在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中,这是为何,仔细检查外围电路没发现异常,不知道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调试了

网友B:
不用外设关掉;
多余IO不用浮空,电平固定下来。

那个LSE的晶体及负载电容都有讲究,不用太随便。否则容易振不起来。

网友C:
stm32的RTC一直有bug楼主不知道?

楼主:
把gpio设置正确后,功耗降到30uA,还是大了

楼主:
stm32L的RTC也有bug?

网友D:
楼主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换了三个照样出错 ,请问你32.768晶振旁路电容你用的多少,我分别用了6.8pf 10pf还是不行

网友E:
多余IO不用浮空,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F:
LSE的晶体和负载电容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