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00系列芯片用 KEIL 实现实时显示当前AD的波形

楼主(2016-06-20):
请教各位大牛,怎么用KEIL实时显示我板子上AD口的波形,CCS的就可以啊,KEIL也应该有吧,我参考网上STM32的,可是设置不行啊,求教能不能在线硬件仿真,用的NU-link仿真器,难道根本不支持仿真?

网友A:
显示波形?不可以的吧,STM32的可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波形?不可以的吧,STM32的可以?没用过。。

其实就是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

我知道CCS可以,不知道Keil也行,还从来没用过。只用Keil看过寄存器的值而已,仿真也就这些了

网友A:
如果楼主搞定了可以看波形的,希望楼主发一份相关的帖子啊,总结一下经验,分享给我们菜鸟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