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下载失败

楼主(2016-06-20):
下载程序时出现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7FF,  address 0x0000…… (很多行)

网友A:
外围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B:
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主要问题可能是集中在芯片本身或者焊接的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再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D:
是啊,看看是否程序电路有问题,真不行可以换一块芯片试试。

网友E:
楼主,那个仿真器能识别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仿真器能识别芯片么?

就是仿真器不能识别芯片 按下仿真器的复位键 都不能让软件找到仿真器。

网友F:
如果确定原理图和焊接没有问题,就一定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G:
仿真器不复位的情况下连到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H:
楼上说得对,不行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或焊接有问题

网友I:
楼主VCC怎么接的,我以前遇到的是CCDebug的VCC是要板子上的VCC来供电的

网友J:
验证错误页!!是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