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下载不稳定

楼主(2016-06-20):
调试程序,每次上电后,程序都不运行,想不起振一样。一开始用仿真器BEBUG一下就好,但是重新上电又不行啦。后来发现我用万用表的表针动一下芯片的复位脚就能运行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注意检查供电电源和上电复位波形。。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引脚是否没焊好,以及复位按键是否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C:
加一个释放二极管,保证复位电容断电快速放电。。

网友D: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看样子应该是复位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电源,是否上电时候不稳定,导致不能正常服务。

网友F:
会不会是虚焊问题呢

网友F:
这个先检查硬件方面的问题的,看相关IO口的链接是否正确的不。。

网友G:
程序下载不稳定的,还是要看下你的程序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的。

网友H:
这个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的吧,多优化调试下的。

网友I:
很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建议增大电容的容值,或者增大电阻的阻值,试试便知,因为以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I:
哥们,相信我

网友J:
程序下载不稳定多半跟电路设计有关,跟芯片没有多大关系,看看电源部分设计。

楼主:
多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现在问题找到了,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疏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