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KEILMDK可以不可以使用串口进行调试呢

楼主(2016-06-20):
请问一下,关于KEILMDK可以不可以使用串口进行调试呢

网友A:
MDK支持虚拟打印的,这个比串口更方便。

网友B:
任何芯片,只要带有串口,就可以用串口调试的,用是否MDK无关的

网友C:
可以。看你用什么软件进行调试了。以及你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D:
MDK和串口调试没关系的,现在市面上的芯片,99%都是会支持串口调试的,这个你放心

网友E:
支持半主机调试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