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用stm32f4来做语音端点识别和语音内容识别吗?

楼主(2016-06-20):
能够用stm32f4来做语音端点识别和语音内容识别吗?

网友A:
可以的,但需要配套专门的语音芯片了。

网友B:
可以,用I2S做语音接口,剩下的交给软件去做。

网友C:
对于M4来说,200M的速度处理这些足够了。

网友D:
可以,这个的难处主要是算法是功夫,看你算法的优化度了

网友E:
涉及到语音合成部分了,我觉得用DSP好点,速度快

网友F:
做简单的应用的话足够了,建议先进行算法的仿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做简单的应用的话足够了,建议先进行算法的仿真

算法的仿真,这个如何仿真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H:
用MTLAB仿真,有很多应用的现成例子和书籍的

网友I:
我以前做过,用的是双门限算法,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做过,用的是双门限算法,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还可以考虑倒普特征算法,信息熵的算法,这两个在语音合成方面用的也是不少的

网友K:
F4的话,需要具体试试,还需要开浮点运算的

网友L:
做过一些简单的,利用短时能量和过零率检测,具有较高的识别率

楼主:
感觉 还是使用一些专用的DSP来做比价好

楼主(2016-11-26):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需要配套专门的语音芯片了。

专门的语音芯片 那还谈何 STM32F4这样强大的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