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win8 检测不到JET51

楼主(2016-06-20):
win8 检测不到JET51,怎么回事,按中颖提供的按装方法,结果还是一样,不知有那位安装成功的分享,多谢

网友A:
或许是因为Widows8默认是要求强制数字签名的吧

网友B:
建议下载驱动在安装一下。。。

网友C:
ISP51 烧写使用说明 ,第一次使用需要操作完全部的步骤

网友D:
是不是电脑之前已使用过了ISP51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载驱动在安装一下。。。

我以经装了N次,包括禁止数字,还是不行,请帮分析那里的问题,我这台WIN8-64BIT,一次都没装成功过。
烧录软件也是一样,提示USB不法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