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调压器一通电就震动(输出开路)

楼主(2016-06-20):
原来给逆变器通电(300W)正常。把通电空开关断以后,调压器拧到0,调压器开始不断震动,直到把输入三相切断才停止震动(调压器的额定输入有30KV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测了一下调压器输出的电感,拧调压器的转盘(用来调压的),电感是不断上升的,这是不是说明调压器输出没短路啊?

网友A:
线圈松动了?

网友B:
可能是碳刷没有了,线圈磨损得厉害。

楼主:
是一个碳刷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