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源陷波

楼主(2016-06-20):
           一个无源陷波
频率fn的正弦波E通过转折频率fn/20的低通滤波电路,输出U波相位延迟90°,而通过转折频率20fn的高通滤波电路,输出波Ua相位超前90°。这样,U波与Ua波反相抵消后幅度最小,输出和输入波形同相,fn就是电路的陷波频率;频率偏离fn越多的信号,输出幅度越大,fn与时间常数的关系式,fn=10/πRC=1/40πRaCa,若C=Ca,则R=400Ra,电路增益A=-(R/Ra),电路缺点是带宽太大。改变R电阻值可以得到对应不同的fn

楼主:
例如),设计fn=800KHz陷波电路,如果C=CaR=40KRa=0.1K
      C=Ca=10/πfnR =10/3.14(800e+3)(40e+3)=0.0000995e-6,取0.1nf
       搭建电路如下。
A=-0.5(R/Ra)=-200=-46dB(仿真波形图E/uo=1000/5=200)
Q=√(0.5A)=10
BW=fn/Q=0.08MHz(仿真幅频曲线BW=fo-fo=0.853-0.769=0.084MHz)
由于电容凑整取值和节省两块桥板电阻的原因,R调整为38.5K

楼主:
**),电路另外一种形式

网友A:
这是个带阻,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陷波。

楼主(点评):
H大,您用通俗的言语,简单讲带阻与陷波的根本区别。高深的太费事,我也听不懂。

网友A:
陷波器可将特定频率点上的信号衰减至零。

虽然陷波器属于带阻,但一般的带阻不要求一定要将阻带内的信号衰减至零,只要相比阻带外有所衰减即可。

网友B:
上面那个区分是胡扯地。
根据二者定义,两者都期望的通带内衰减为0,通带外衰减至0,甚至不希望有过渡带。但实际上受可实现影响,不得不牺牲部分性能罢了。
而且退一步说,受寄生效应影响,即便是陷波器也不可能衰减至0,即便是LC桥T,用负阻抵消寄生正阻,它也不可能完全抵消。所以按此说话实际上不存在陷波器了。

非要区分二者,突破口是阻带宽,理想的陷波器阻带宽为0,即只衰减某一点或某些点频率,而一般的理想带阻BW不为0.很明显,陷波器是带阻滤波器的极限情形,是其特殊情形。

网友A:
作为反面教材,这个可以“借鉴”一下: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604386-1-1.html

网友B:
实际情形中,没法或者没必要,也不可能严格区分开二者。所以许多书上干脆叫阻带陷波器。

而且对于许多实际系统,理想陷波器即便能实现,也是不能用的,需折中考虑许多性能方面的相互影响。比如彩色负载波陷波器,Q太大太小都不行,一般取几十,吸收带宽几百k就行了。

网友A:
此外,窄带可不是带宽为零,这是基本的概念!

网友A:
to:LZ

关于这个东西,你只要写出其传递函数,然后分析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建议自己做一遍。

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任何难度,但其却说明了“分析”是多么的重要!

没了分析,就只能盲目地依赖仿真了。那可是设计的一大忌讳!

网友B:
H大师又要把大伙带到他自己轻车熟路的列节点方程,推导传递函数的道路上去了。。。

这个话题太无聊,没意思,你们哥几个聊吧。

楼主:
2),如果断开C即断开高通,U波在RaCa低通延迟为U’(紫线);而断开R即断开低通,Ua波在CaRa高通超前为Ua’(绿线)U’波成反相,如两个黑点之间波形。所以完整双T电路输出端U’Ua’相抵消为0,陷波频率fn

网友B:
研究滤波器,用正弦稳态,无非提取输入输出之间相对幅度和相位信息,这些信息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滤波器,用正弦稳态,无非提取输入输出之间相对幅度和相位信息,这些信息太弱了,
...

     X大,岂敢谈“研究”,连基本的定义慨念都知得不多。弄出一个电路很开心,贴出分享而已,也希望能够提供正能量
   讲实在话,我的模电知识许多来自仿真。借助仿真软件编写者的脑袋和技术,为我做实验,从中学到许多东东。我认为,读书学知识仍然是主要的方法,但是,加上现代方法就更快更有效,带着问题上网找要比上图书馆快得多,就模电而言,仿真不失为很要用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X大,岂敢谈“研究”,连基本的定义慨念都知得不多。弄出一个电路很开心,贴出分享而已,也希望能够 ...

这个得看零极点分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就是实验,透过仿真来实验并且分析,甚至举一反三,这样就是真正的分析。不要乱听別人乱讲而乱了陣 ...

虽说个人学习方法各异,习惯多不相同,但不管如何,都要有点科学性,不能瞎乱搞啊!!!
比如目测楼主的那几个3dB点,参照物居然是fn点,而非低或高频增益?!
而且用低+高通简单的叠加,想要带宽窄,两者截止频率必然要靠近,于是fn处衰减必然小,反之亦反。可见,这种所谓的notch结构,除非系统要求特别低,否则实用价值不大。

楼主(点评):
您此两点很中肯,我已经做修改。多谢! 1),将陷波当作反过来的带通,错以fn参照, 2),高低通fo与fn距20倍,带宽就大,电路结构决定,无法改...

网友D:
k5说出了点儿道道,学海无涯。第一,涉及领域及层次,受主营业务限制;第二,用啥学啥(不用不学),受精力能力限制。

楼主:
多谢H大和X大赐教!
我知道了陷波电路两个主要的指标,在理想情况下,陷波幅度和宽度为0。但是理想是不可能的,根据电路的需要统筹兼顾,对幅度和宽度有所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