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的层去哪里 了

楼主(2016-06-20):
PCB, pc, se, AD16, AD

我用AD16.0.5打开99SE的文件,发现下面的层显示只有顶层和底层,其它的层哪里去了,怎么找出来,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打开层选项
把需要的层打开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层选项
把需要的层打开 即可

不行的,这个我试了,你下载一下我的PCB文件试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有人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B:
我用15.07打开正常  你在机械层那里把所有用到的层打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惜看不到图,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现在只能先放到顶层或底层,再双击改属性,将目标改到相应的层上,特别不方便。总感觉应该是哪 里设置不对。

网友C:
选择想看的层不行吗。

楼主:
就是没地方选层啊,只能打开元件改变层才行,无法直接选除顶底两层外的层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只要打开一个机械层,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2016-07-22):
左下角的层显示是为了方便查看,这个内容可以自定义的,快捷键D+T+T,与PCB有多少层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全部列出来,你可以O+L后点选Used Layers On

楼主:
你说的方法试了都不管用,D+T+T,选全部显示,还是没有机械层,问题依旧,O+L后点选Used Layers On 问题也没有解决。
我上面的方法是O+L,并将Only show enabled mechanical Layer前面的钩去掉,然后在选一层机械层如mwchanical1钩选enable,确认后,问题解决

网友E:
选用快捷键L,在所有层前打勾,至于机械层,把显示有效的机械层前的勾去掉,然后选择要显示的机械层,最后再次把显示有效的机械层前打勾,那么所有的层就都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