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编程IDE如果建库和汇编和嵌套互相调

楼主(2016-06-20):
C项目嵌套汇编,有两种运用方式,最熟悉的最常用的估计算是使用程序中嵌套汇编段代码:
Void  fun()
{
__asm
MOV R0,#0X00
MOV R1,#0X00
__endasm;
}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使用汇编编写外部函数,然后在C项目进行调用,这样汇编生成的函数就是C项目调用的库文件。ChipON的库文件我们统成为xxxx.o文件。使用链接的方式进行编译。
那么如何进行这样编译方式,请看附件的详细内容,有疑问的,再下面根贴,多多捧场阿./...........

技术文档

网友A:
一开始测试没通过,我是在外部调用一个C程序,编译正确后,删除 C程序,修改Link, 再编译,不能通过。
后来检查,发现工程重构时,会自动删除这个C程序生成的 O文件。

解决方法,先复制这个 O文件。让工程重构空操作一次,再 拷贝 这个 O文件回原位置即可。

网友A:
能介绍下,C指针的存储格式。

包括现在编译器支持的,及以后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介绍下,C指针的存储格式。

包括现在编译器支持的,及以后支持的。

3个字节,最高字节为FLASH、RAM标示,0标示RAM,0x80标示FLASH
后两个字节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