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49 的spi 通信

楼主(2016-06-20):
P3SEL |= BIT1+BIT3+BIT5+BIT7;                         // P3.1,3 USCI_B0 option select
    P3DIR |= BIT1+BIT3+BIT5+BIT7;

   // Enable USART0 SPI mode
    UCTL0 |= SWRST;
    UCTL0 |= CHAR + SYNC + MM+SWRST;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TCTL0 |=CKPH+SSEL1+SSEL0+STC ;     // SMCLK, 3-pin mode

    UBR00 = 0x04 ;                            // UCLK/4
    UBR10 = 0x00;                             // 0
    UMCTL0 = 0x00;                            // no modulation
    ME1 |= USPIE0;
    IFG1  &= ~URXIFG0;
    IE1   &= ~URXIE0;
    UCTL0 &= ~SWRST;  // Ini t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哪里有问题呀?为什么就是测不到通讯的波形呢,什么也看不到,时钟波形也没有,输出波形也没有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定义P3.0管脚,STE引脚

网友B:
建议先运行一个官网提供的spi的例程,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

网友C:
单步仿真有没有信号

网友D:
首先看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常。GPIO设置是否正常
其次看一下极性和相位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C:
看看io的驱动能力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