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加负载后电压下降的原因

楼主(2016-06-20):
使用一boost电路从3V升压到6.5V左右,将此6.5v加到另一boost电路上,此boost 电路使用外部mos管,但是此时前级输出电压降低了仅为3.5V左右而不是6.5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前级输出电流低了带不动负载吗?前极boost限流保护了?

网友A:
可以用P=U*I解释吧

网友B:
从6.5V降到3.5V,降低的不少啊

网友C:
负载不匹配

网友D:
为啥搞二级

网友E:
这个跟总体的功率输出是相关系的,输出电流降低的,输出电压必然下降的。

网友F:
这个要看下你的输入功率大小的了,其转换效率是一定的。

网友G:
为什么不实测一下?

网友H:
输出电流降低的,输出电压必然下降的。

网友I:
负载都有吗

网友I:
有压降吗

网友J:
这个跟输入功率及转换效率相关系的。

网友K:
这个检查下阻抗匹配的

网友L:
提示:去看DataSheet核对前级电源的带载能力,去确定后级电路的工作电流、是否有错误。

PS:
看到这个贴真的想叹气,楼主基础不牢,需要多学习多实践多思考啊~
懂即是懂,不懂别人说了你也很难明白。或许过几年你再看这贴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原来那么简单、当时那么...

网友M:
买几个水泥电阻,测试一下前级电路的负载能力

网友:
会不会是反馈回路放大倍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