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关于PADS的问题,安装的PADS为什么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2016-06-20):
pads, AC, ce, ic, pc

但是我是有license的啊。而且能够正常打开PCB图。

网友A:
最好在重装一下PADS吧,重装之前把环境变量清理一下

网友A:
网上下载的PADS都是**版软件,需要**才能使用,否则会出现以上提示!

网友B:
这款软件是PCB仿真的还是画PCB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软件是PCB仿真的还是画PCB的

制作PCB板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