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20):
一颗AD,型号LMP90100,IO模拟SPI
设置ad的寄存器是没有问题的,读取的时候一直读不到数据,求助
芯片时序图如下:
读取代码如下(先写一个自己,在读一个字节,这个是依据的时序图,算是通信协议吧,代码中有一行被注释掉了,那个是时序上的一种尝试,结果是一样的,都读不出数据):
        uint8_t i,j,temp,num=0x80;
        temp=0;
        SPICLK(1);
        for(i=0;i<8;i++) //写一个字节指令
        {
                if(data & num)
                        MOSI(1);
                else
                        MOSI(0);
                SPICLK(0);
                Delay_ms(1);
                SPICLK(1);
                Delay_ms(1);
                if(num>0x01)
                        num>>=1;
        }
        SPICLK(0);
        Delay_ms(1);
        for(i=0;i<8;i++)//读一个字节数据
        {
                SPICLK(1);
                if(MISO())
                        temp++;
                //SPICLK(1);
                Delay_ms(1);
                SPICLK(0);
                Delay_ms(1);
                if(i<7)
                        temp<<=1;
        }
        SPICLK(1);
        return temp;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过时序没有?

网友B:
你是没有反馈信号吗?

网友B:
查看一下Io是不是配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有反馈信号吗?

写寄存器可以看LED,怎么设置都是OK,都有正确的现象反馈
读寄存器是将读到的信息通过串口输出,一直是0,串口确认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Io是不是配置好了,

这个早已经确认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过时序没有?

示波器看过,SCLK信号和MOSI信号正常
MISO信号偶尔有数据,但是是错的,更多的时候是没有波形(维持一个电平)

网友C:
根据楼上的数据时序图的进行数据的读取操作的。

网友C:
这是需要注意起始位与停止位的应用的。。这个关系到一个数据的正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