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k4程序st link V2烧写不进去问题

楼主(2016-06-21):
按如下图做了一个stm8s105k4的最小系统板,用st link V2烧写,总是不成功。期间怀疑是片子问题,换了好几家的片子,还是烧不成功。用同一个st link V2烧写其它片子没问题。不知是哪问题,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
线序?指的是 V33  GND   SWIM  RESET 的位置吗?原理图标的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测试,还是不行,ST-LINK V2不支持STM8S105?
总出现下面:

楼主:
谁有原理图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芯片选的不对?

网友B:
我用这款芯片热转印过一块开发板,用的也是STLINK。你先查查硬件的物理连接是否正确?给你一张PCB图参考一下。

网友:
swim上拉试试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芯片是STM8S105K4?
我可没见过有这么多IO、这么少电源的STM8S105哦。

网友D:
你通信貌似都不正常。

那四根线确认好。 然后你可以单独用STVP测试下连接和烧录。

网友E:
是不是c4太小的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有消息告诉大家

网友F(2016-08-07):
你查下VDD供电有没有3.3V

楼主(2016-10-26):
多谢,把S105的片子焊到S103的板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