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直流表抗干扰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们是生产直流数显表的,现在一款正在生产的直流数显表问题很多,主要是抗干扰不行,容易出现数据乱掉、复位现象!我们直流表是直接测试电压供电的,工作范围6.5-100V,电流0-100A(可外接75MV分流器);容易出问题的应用场合在太阳能、电动车领域,具体最多表现为不接负载没事,负载电机一运行就可能数显数据乱掉或者复位(全显8)现象,以下是我们表的电压输入电路:
             图1:现在生产中电路(电压输部分)

             图2:客户使用后建议更改办法(客户使用电动车复位,自己改动后说是问题解决)
大侠们看看,这样改可行吗,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2016-06-21):
加强输入滤波,最好用共轭电感,D1后接一个耐压足够的滤波电容。

楼主:
共轭电感是什么东东,好像没见过

网友B:
干扰!加滤波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C:
抗干扰:电源   输入 磁   全面查找  ?

网友D:
这么简单的EMC也能用在车载行业。太不靠谱。EMC测试肯定没有做过,电源端浪涌测试肯定也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EMC也能用在车载行业。太不靠谱。EMC测试肯定没有做过,电源端浪涌测试肯定也没做。 ...

高手,请给个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