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救!STM32F401 低功耗

楼主(2016-06-21):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用到STM32F401做低功耗处理。样品板子没有发现问题,小批量的出现了百分之三四十的不良率,不良都是低功耗电流过大正常的电流应该在40ua左右,不良的电流最大达到了300ua。其他功能都正常!经过排查电流都耗在了 stm32 上面不良的板子将单片机稍稍加热 电流还会增大,正常的板子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个神马情况!

网友A:
或许是某个io、模块等没处理好。芯片不良率应该没那么高

网友B:
你没想多,是想少了。据说用4.5、4.6的注册机就可以

网友C:
尴尬的是开发环境要很新版本的才能支持,iar要到6.602,mdk则要到4.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某个io、模块等没处理好。芯片不良率应该没那么高

找到问题了!是STM32内部没有引出来的IO口没有去配置,默认为浮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STM32内部没有引出来的IO口没有去配置,默认为浮空!

对于低功耗最忌讳 管脚浮空配置了,切记!!。另外,STM32芯片的GPIO复位后默认状态就是浮空输入。

网友E:
设置成上拉输入呗

网友F:
只是以后要注意看资料,谁知哪个芯片有多少IO没有引出呀

网友G:
有人说要设置成浮空输入,可以降低功耗,这里又不可以,到底是哪种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