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BF998仿真结果与手册不一致

楼主(2016-06-21):
参照手册上数据图设置电路参数,Vgs2=4V,Vgs1=0V,VDS=10V,Id应该为10mA.为什么我这边仿真的结果为2.283mA,差这么多。是我搭建的电路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图看起来应该没错(如果G1和G2没搞错的话),不过还是建议实测为好。

网友A:
手册上的图是这样的:

G1和G2好像应该是G1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图是这样的:

用的是multisim在的的库元件,上面应该是g2,下面是g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起来应该没错(如果G1和G2没搞错的话),不过还是建议实测为好。

刚去multisim软件里看了元件引脚定义,确实搞错了,换了后是9.46mA.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