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47例:SPI-基于串行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16-06-2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47. SPI-基于串行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47. SPI-基于串行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串行Flash用于存储数据。YS-F1Pro开发板集成了一个16M字节的W25Q128串行Flash芯片,可以
用于存放数据。该芯片使用SPI1通信接口。
  FatFS是一个专门为嵌入式开发的开源小型文件系统。FatFS可以提供丰富的文件操作函数,方便
文件操作,我们可以在串行Flash空间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
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
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spiflash_diskio.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spiflash_diskio.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串行FLASH与FatFS文件系统桥接函数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www ing10bbs 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f_gen_drv.h"
#include "spiflash/bsp_spiflash.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define SPI_FLASH_REBUILD           1    // 1:使能格式化串行Flash,0:禁用格式化串行Flash
#define SPI_FLASH_SECTOR_SIZE    4096    // 串行Flash扇区大小
#define SPI_FLASH_START_SECTOR   1792    // 串行Flash文件系统FatFS偏移量
#define SPI_FLASH_SECTOR_COUNT   2304    // 串行Flash文件系统FatFS占用扇区个数

/* 私有变量 ------------------------------------------------------------------*/
static __IO DSTATUS Stat = STA_NOINIT;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DSTATUS SPIFLASH_initialize(BYTE);
DSTATUS SPIFLASH_status(BYTE);
DRESULT SPIFLASH_read(BYTE, BYTE*, DWORD, UINT);

#if _USE_WRITE == 1   // 如果允许写操作
  DRESULT SPIFLASH_write (BYTE, const BYTE*, DWORD, UINT);
#endif /* _USE_WRITE == 1 */

#if _USE_IOCTL == 1   // 如果输入输出操作控制
  DRESULT SPIFLASH_ioctl (BYTE, BYTE, void*);
#endif  /* _USE_IOCTL == 1 */

/* 定义串行FLASH接口函数 */
const Diskio_drvTypeDef  SPIFLASH_Driver =
{
  SPIFLASH_initialize,                   // 串行FLASH初始化
  SPIFLASH_status,                       // 串行FLASH状态获取
  SPIFLASH_read,                         // 串行FLASH读数据
#if  _USE_WRITE == 1
  SPIFLASH_write,                        // 串行FLASH写数据
#endif /* _USE_WRITE == 1 */

#if  _USE_IOCTL == 1
  SPIFLASH_ioctl,                         // 获取串行FLASH信息
#endif /* _USE_IOCTL == 1 */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串行FLASH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DSTATUS SPIFLASH_initialize(BYTE lun)
{
#if SPI_FLASH_REBUILD == 1
  static uint8_t startflag=1;
#endif
  Stat = STA_NOINIT;
  /* 初始化SPIFLASHIO外设 */
  MX_SPIFlash_Init();
  /* 获取串行FLASH状态 */
  if(SPI_FLASH_ReadID()==SPI_FLASH_ID)
  {
#if SPI_FLASH_REBUILD == 1
      if(startflag)
      {
        SPI_FLASH_SectorErase(SPI_FLASH_START_SECTOR*SPI_FLASH_SECTOR_SIZE);
                          startflag=0;
      }
#endif
    Stat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串行FLASH状态获取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返 回 值: DSTATUS:串行FLASH状态返回值
  * 说    明: 无
  */
DSTATUS SPIFLASH_status(BYTE lun)
{
  Stat = STA_NOINIT;

  if(SPI_FLASH_ReadID()==SPI_FLASH_ID)
  {
    Stat &= ~STA_NOINIT;
  }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从串行FLASH读取数据到缓冲区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buff:存放读取到数据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DRESULT SPIFLASH_read(BYTE lun,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sector+=SPI_FLASH_START_SECTOR;
  SPI_FLASH_BufferRead(buff, sector*SPI_FLASH_SECTOR_SIZE, count*SPI_FLASH_SECTOR_SIZE);
  return RES_OK;
}

/**
  * 函数功能: 将缓冲区数据写入到串行FLASH内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buff:存放待写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if _USE_WRITE == 1
DRESULT SPIFLASH_write(BYTE lun, const BYTE *buff, DWORD sector, UINT count)
{
  uint32_t write_addr;
  /* 扇区偏移7MB,外部Flash文件系统空间放在SPI Flash后面9MB空间 */
  sector+=SPI_FLASH_START_SECTOR;
  write_addr = sector*SPI_FLASH_SECTOR_SIZE;
  SPI_FLASH_SectorErase(write_addr);
  SPI_FLASH_BufferWrite((uint8_t *)buff,write_addr,count*SPI_FLASH_SECTOR_SIZE);
  return RES_OK;
}
#endif /* _USE_WRITE == 1 */

/**
  * 函数功能: 输入输出控制操作(I/O control operation)
  * 输入参数: lun : 不用
  *           cmd:控制命令
  *           buff:存放待写入或者读取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if _USE_IOCTL == 1
DRESULT SPIFLASH_ioctl(BYTE lun, BYTE cmd, void *buff)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switch (cmd)
  {
  /* Make sure that no pending write process */
  case CTRL_SYNC :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串行FLASH总扇区数目(DWORD) */
  case GET_SECTOR_COUNT :
    *(DWORD * )buff = SPI_FLASH_SECTOR_COUNT;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读写扇区大小(WORD) */
  case GET_SECTOR_SIZE :
    *(WORD * )buff = SPI_FLASH_SECTOR_SIZE;
    res = RES_OK;
    break;

  /* 获取擦除块大小(DWORD) */
  case GET_BLOCK_SIZE :
    *(DWORD * )buff = 1;
    res = RES_OK;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

  return res;
}
#endif /* _USE_IOCTL == 1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diskio.c文件内容
/*-----------------------------------------------------------------------*/
/* Low level disk I/O module skeleton for FatFs     (C)ChaN, 2014        */
/*                                                                       */
/*   Portions COPYRIGHT 2015 STMicroelectronics                          */
/*   Portions Copyright (C) 2014, ChaN, all right reserved               */
/*-----------------------------------------------------------------------*/
/* If a working storage control module is available, it should be        */
/* attached to the FatFs via a glue function rather than modifying it.   */
/* This is an example of glue functions to attach various exsisting      */
/* storage control modules to the FatFs module with a defined API.       */
/*-----------------------------------------------------------------------*/
/**
  ******************************************************************************
  * 文件名程: diskio.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FatFS文件系统存储设备输入输出接口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www ing10bbs 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ff_gen_drv.h"
#include "ff.h"

#if _USE_LFN != 0   // 如果使能长文件名,添加相关解码文件

#if _CODE_PAGE == 936        /* 简体中文:GBK */
#include "option\cc936.c"
#elif _CODE_PAGE == 950        /* 繁体中文:Big5 */
#include "option\cc950.c"
#else                                        /* Single Byte Character-Set */
#include "option\ccsbcs.c"
#endif

#endif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extern Disk_drvTypeDef  disk;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获取物理设备状态
  * 输入参数: pdrv:物理设备编号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stat = disk.drv[pdrv]->disk_status(disk.lun[pdrv]);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物理设备
  * 输入参数: pdrv:物理设备编号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DSTATUS stat = RES_OK;

  if(disk.is_initialized[pdrv] == 0)
  {
    disk.is_initialized[pdrv] = 1;
    stat = disk.drv[pdrv]->disk_initialize(disk.lun[pdrv]);
  }
  return stat;
}

/**
  * 函数功能: 从物理设备读取数据到缓冲区
  * 输入参数: pdrv:物理设备编号
  *           buff:存放待写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1..128)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read(disk.lun[pdrv], 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
}

/**
  * 函数功能: 将缓冲区数据写入到物理设备内
  * 输入参数: pdrv:物理设备编号
  *           buff:存放待写入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sector:扇区地址(LBA)
  *           count:扇区数目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SD卡写操作没有使用DMA传输
  */
#if _USE_WRITE == 1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write(disk.lun[pdrv], 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
}
#endif /* _USE_WRITE == 1 */

/**
  * 函数功能: 输入输出控制操作(I/O control operation)
  * 输入参数: pdrv:物理设备编号
  *           cmd:控制命令
  *           buff:存放待写入或者读取数据的缓冲区指针
  * 返 回 值: DSTATUS:操作结果
  * 说    明: 无
  */
#if _USE_IOCTL == 1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res = disk.drv[pdrv]->disk_ioctl(disk.lun[pdrv], cmd, buff);
  return res;
}
#endif /* _USE_IOCTL == 1 */

/**
  * 函数功能: 获取实时时钟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实时时钟(DWORD)
  * 说    明: 无
  */
__weak DWORD get_fattime (void)
{
          /* 返回当前时间戳 */
        return          ((DWORD)(2015 - 1980) << 25)        /* Year 2015 */
                        | ((DWORD)10 << 21)                                /* Month 10 */
                        | ((DWORD)4  << 16)                                /* Mday 4 */
                        | ((DWORD)10 << 11)                                /* Hour 10 */
                        | ((DWORD)15 << 5)                                /* Min 15 */
                        | ((DWORD)46 >> 1);                                /* Sec 46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谢谢分享!!YS-F1Pro开发板集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B:
程序代码写的很不错啊

网友C:
硬石YS-F1Pro开发板没有听说过,不知道是哪个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