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新说】CPU、GPU、FPGA、ASSP、ASIC越来越接近 选哪个?

楼主(2016-06-21):
CPU,GPU,FPGA,ASSP,ASIC 每种类型的计算引擎都有各自的优点。CPU能够在低延迟下实现高负载的运算,GPU能实现最高的单管脚带宽,而FPGA则可以用于多种通用设计。……  当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有时候可以通用。

不过要问到底怎么选择,小编觉得最好的答案是:看情况…… (好吧,我承认这是废话)

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意发表!

网友A:
看各行业需求,既没被淘汰那就说明有它存在的道理。

网友B:
一般还是先考虑mcu吧,满足不了再寻求CPU,GPU,FPGA,DSP

网友C:
如果产品成本不敏感、系统比较复杂考虑用FPGA。 FPGA内包含DSP、CPU甚至GPU。

网友D:
综合考虑;

网友E:
看用在那吧,现在热门的手机,不用说一定是高通的..

至於洗衣机,用1元的mpu就可以了。

智能机器人的话,如果是小孩要比赛的,用LEGO积木玩具的模组也可以!

其他太多不便说明,看效能,市场要求,还有老板能给的成本~~

网友F:
CPU面向复杂逻辑的运行,GPU面向相对逻辑简单点的并发处理,FPGA面向逻辑简单的实时并发高速处理。

网友G:
楼主的分类方法不对,CPU和GPU是从系统结构中的元器件角度出发的,FPGA等则是描述自身的功能。另外,GPU在此甚至会有歧义,通用处理器单元还是图像处理器?前者分类方法与FPGA等相同,后者则与CPU相同。
正确的分类法应该是MPU(微处理器)、MCU(微控制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FPGA……具体,要视GPU的定义,图像处理器的话,应该归入MPU类。

网友H:
组合着用。

网友I:
看应用场景吧,性价比、灵活性、可持续性多方面比较,我们小设备在考虑PSOC

网友J:
没发现cpld也越来越像mcu了  以后可能是你的功能我有 我的功能你也有  集成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