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线机控制器的2个PLC之间能否采用无线方式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6-06-21):
我们是生产电线电缆设备的公司。以前在制作绞线机时,机器控制采用集电环传输,进行内外两个PLC之间的通讯,进行PLC之间的数据交换。
两个PLC,一个安装在有旋转绞弓的船体上(内部PLC),一个安装在机器外的控制柜内,早先方案是PLC间的通讯连接线通过集电环碳刷传输进旋转绞弓内的PLC。现在生产使用中发现此种传输方式不稳定,通讯滞后现象也很严重。控制系统从主轴上读取设备运行参数时,传统的方式也是通过电滑环进行数据传输,由于电滑环是随着主轴高速旋转,磨损问题不可避免,需要频繁更换,从而导致生产停机,损失巨大。
现在我们想改为无线方式进行PLC间的通讯(三菱FX3U系列PLC),不知有没有适用于绞线机的这种通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种协议?根据楼主描述的现场情况,建议不要采用三菱专用的N:N协议,最好是采用Modbus协议, ...

DTD435? 可以具体说下吗?你用过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D435M能与三菱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实现西门 ...

谢谢分享!我去看看....

网友B:
好像滑环转无线跟协议没关系,你可以转蓝牙或光或线圈传输都可以。线圈传输还可以输送电力蓝牙或光要用电池,你现在滑环是几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