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初始化I2C模块时

楼主(2016-06-21):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fSCL = SMCLK/12 = ~100kHz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这句话的前提是SMCLK大约为1200kHz,即1.2MHz,且USCI_B0使用SMCLK为时钟源。

网友B:
波特率是由UCBxBR0和UCBxBR1一起来控制的
所以不但要看UCBxBR0寄存器的配置,还要看UCBxBR1。

网友C:
有的书上说波特率为UCxxBR0+UCxxBR1*25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书上说波特率为UCxxBR0+UCxxBR1*256。。

smclk除以你这个公式的数就是波特率了吧。。

楼主:
那这个12指得是波特率吗???

网友E:
是的,不但要看UCBxBR0寄存器的配置,还要看UCBxBR1。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这个12指得是波特率吗???

不是吧

网友G:
感觉这两行代码信息量太少了吧,不好说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mclk除以你这个公式的数就是波特率了吧。。

恩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