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看下这个电源输出怎么计算出来的? ..

楼主(2016-06-21):
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看下这个电源输出怎么计算出来的?  公式是什么?   急求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虽然 Q5 工作在线性区, 是会有一定的电压控制能力。但由于整个电路并不构成闭环。
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电压也会明显变化。
对于 Q5 这类 MOS 管,开启电压一般在1V到2.5V 之间(这个还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这样可以算出输出端 VEE 的极值

网友B:
按键按 与下按,VEE都等于9-0.7=6.3v;

网友C:
这个图还不太好理解的,全三极管的设计的

网友A:
其实电路并不复杂。
只是如果的电源电路,总是要构成个闭环形成自稳定的控制才能算做稳定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