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我看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6-06-21):
这是风扇的电路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已经断路,我想应该是烧掉了。电阻上的数值已经模糊了,所以请各位帮忙看看,是3欧吗?

网友A:
烧坏掉了吧,字都没有了

网友A:
可能是30欧姆的,第一位是3的话,最小也是300,就是30欧姆

网友B:
貌似是磨掉了,拆下来测量一下。
两个电阻阻值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C:
拆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30欧姆的,第一位是3的话,最小也是300,就是30欧姆

已经解决了,我接了个保险丝上去,电风扇正常运转了。这两个电阻估计是起到了保险丝的作用吧。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磨掉了,拆下来测量一下。
两个电阻阻值也不一定相同

已经烧掉了,测量值是无穷大

楼主:
已经烧掉了,测量值是无穷大。

网友D:
3欧姆的  旁边丝印有 3.0 应该是3R0  参考其他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真有高手啊。

网友G:
想到我以前做板子也是丝印把元器件参数标出来,被老板狠批一顿

网友H:
应该焊一个电阻上去,估计有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