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品对封装的要求

楼主(2016-06-21):
(无正文)

网友A:
0402或0201并非绝对不能用于军品,但军品对可靠性要求很高,对体积则未必要求高,这时采用较大的封装可以降低对焊接工艺的要求,从而保证焊接不良率在较低的水平下。另外,微型封装器件对机械冲击和特别是热冲击的耐受度差,这也是不采用微封装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或0201并非绝对不能用于军品,但军品对可靠性要求很高,对体积则未必要求高,这时采用较大的封装可以降 ...

想了解下军品领域对微型封装的态度,能不用则不用还是坚决不能用,如果是必须要用0201封装,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

楼主:
有没有军品可靠性相关的书籍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军品可靠性相关的书籍推荐

直接看GJB规定就行了。

网友C:
都是扯淡的……

不管什么品,一切都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下军品领域对微型封装的态度,能不用则不用还是坚决不能用,如果是必须要用0201封装,需要有什么需 ...

这个没有具体规定,几乎是个案相关人员自己的取舍。搞军品,能不冒险就不冒险,这是业内人员的共识。如果必须要用,那就用,起决定性因素的最终还是量化指标,满足即可。

网友D:
军品很牛,要的是可靠

楼主:
基本上搞清楚准则了
按正产产品做的基础上,最大化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E:
我所了解的军工品的加工,除了焊接牢固,耐受各种外界的影响。再者就是保密协议,非常的严格!当然了,严格的军工产品自然也能给我们提高相应的平台!

网友F:
0402用的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0402用的多了去了。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

网友G:
可靠性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