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485组网方式可行吗?

楼主(2016-06-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啊,匹配电阻接在图上最下面一排的每一个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匹配电阻接在图上最下面一排的每一个上面

匹配电阻只能接一个吧,多了线电阻变了

网友B:
每个分叉中继一下最好。RS485不适合树状拓扑的。

网友C:
支路很短、速率不高、干扰不强时,勉强可以。否则,不行。正确的做法是一条非闭合环路从头到底,中间无分支,否则长支路的信号反射会整死你!

网友D:
支路挺短,应该可以。
一般要求支路长度不大于1米

网友E:
实用基本没问题,
大不了降低速率。

网友F:
这种接法 折腾死你 即使能用也不稳定的
正确 的做法 端口做一进一出 4个端子,一条线 所有设备挨个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接法 折腾死你 即使能用也不稳定的
正确 的做法 端口做一进一出 4个端子,一条线 所有设备挨个挂上  ...

有的时候用不到4个 用一两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路很短、速率不高、干扰不强时,勉强可以。否则,不行。正确的做法是一条非闭合环路从头到底,中间无分支 ...

波特率2400 一般485能挂多少台设备? 加中继器可以扩展?

网友G:
匹配电阻接在远端,阻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波特率2400 一般485能挂多少台设备? 加中继器可以扩展?

低速下可以用;
挂多少个得看芯片,自己去看DataSheet;
中继器可以扩展;

终端电阻只能加在长线首尾,建议先去看下电磁波传输理论,明白为什么要阻抗匹配,为什么会反射,什么是驻波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2400 一般485能挂多少台设备? 加中继器可以扩展?

这个可不好说,跟电缆、节点阻抗、线长干扰强度等都有关。首先,由阻抗决定的理想情况最大节点数就是不可超越的。中继是扩展节点数的方法之一。

网友I:
485总线 不是应该在总线上并接多个节点设备吗? 怎么串起来也可以吗?

网友J:
信号线是并联的,但各个节点要串起来,也就是分节点的线尽可能短

网友K:
之前采用485做了一个物流项目,后来还是用can了,485要主设备来控制收发,数据双向性差。目前的can解决方案比485还便宜,通信速度快,传输数据量大,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