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2f1571单片机芯片配置字该写多少?

楼主(2016-06-21):
谢谢!

网友A:
取决于你自己的需要了,别人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自己的需要了,别人不知道。

之前没有接触过pic单片机,这个配置字不是很了解!我就做一个用NTC电阻测量温度控制RGB LED的程式!

网友B:
具体看型号啊,有几个配置字!

网友C:
一楼正解,取决于自己的需要,还得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当我什么都没说。。。。。。。

楼主:
这些我从datasheet上都可以看到,之前做软件,现在做单片机,所以这些英语不是很会

网友D:
Configuration word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