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 disco 板子接扬声器

楼主(2016-06-21):
在stm32f7 disco板子上接了一个8欧的扬声器,使用stm32f7 audio例程,输出模式设置为OUTPUT_DEVICE_SPEAKER或OUTPUT_DEVICE_BOTH,扬声器都不发声,只有耳机发声,还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阻抗不匹配吧,需要接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吧,需要接个功放

你的意思是不能直接接扬声器?

网友B:
你没有估算下让你那SPEAKer发声要多大功率?

那是接带功放的喇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估算下让你那SPEAKer发声要多大功率?

那是接带功放的喇叭的。

看说明应该是可以直接接喇叭的,不用接功放

楼主:
找到问题了结帖,寄存器地址为36h需要设置SPKMIX非静音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