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将自己编译的qt程序添加到桌面

楼主(2016-06-21):
我用的CPU是imx6q 是Linux系统,BSP是3.14.52
编译命令是
MACHINE=imx6qsabresd DISTRO=fsl-imx-x11 source ./fsl-setup-release.sh -b imx6q-x11
bitbake fsl-image-qt5
我已经添加了自己的qt程序,在开机后在/usr/share/下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程序的目录,里面有执行文件和资源,都是对的。但是在桌面上确看不到我的qt程序,请高手指点下怎么添加自己的程序到桌面?或者怎么可以启动自己的qt程序?

网友A(2016-08-14):
桌面添加qt程序图标,搞定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